[求助帖] CC3D烧写故障

楼主(2017-07-10):
我的cc3d在升级固件中电脑没电,重启电脑后发现这块板子在openpilot上无法连接,现在我看到泡泡老师cc3d可以刷成bf,那么我这块板子要怎么刷

楼主:
求泡泡老师和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usb转ttl、ftdi,或者泡泡老师视频里的stlink,都可以刷,通过main口连接刷写器,短接boot针脚,通过对应的刷写软件刷写bf的cc3d版固件。在泡泡老师视频里有stlink的详细刷写教程,另外两个也有连接图片,具体方法5imx上有图文贴,百度搜索cc3d刷bf能找到

网友:
新编CC3D刷为BF、CF固件的方法,及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80819-1-1.html

网友:
刷了bf感觉不好用,通道元少一个。

网友:
Op固件有好多现成参数

网友:
多看教程很容易搞定哦

网友(2017-08-29):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