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穿越机怎么改接收

楼主(2017-07-11):
手上有个at9s但华科尔的穿越机用不了,听说要改接收才可使用,谁有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A:
为什么要买华坑啊?自己组装一个不好吗?

网友B:
华坑发布穿越机都已经说明了啊,自己手动拆机更换,他们官方不给你更换的,这个楼主就得自己把飞机拆了换那块电路了  如果接线定义都不懂,那楼主还是别折腾了吧

网友:
里面都是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买华坑啊?自己组装一个不好吗?

不会调参,怕调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坑发布穿越机都已经说明了啊,自己手动拆机更换,他们官方不给你更换的,这个楼主就得自己把飞机拆了换那 ...

是不是把那块电路板拆下来换上at9s的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调参,怕调得不好

就一个软件而已,安装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那块电路板拆下来换上at9s的接收机就行了?

肯定是要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软件而已,安装不就得了。

就拆下来然后换上去就行了吗?不用重新调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拆下来然后换上去就行了吗?不用重新调参吗?

电脑里有下那个软件儿,然后飞控连接在电脑上,一般只要改下接受机械夜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里有下那个软件儿,然后飞控连接在电脑上,一般只要改下接受机械夜就可以飞了。

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

BF啊,一般卖家都会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