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里又问必答,氛围很好,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11):
  飞机是上周买回来的250机架 飞起来很好 自己一直在练习悬停 昨天对尾悬停 今天对头悬停都练习的好了 ,想往前飞刺激带上眼镜 就完全没了方向感,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恐怕是没有勇气发帖出来的也不在少数,我想大胆的问下,我们新手应该练习一些什么基本功呢?模拟器我弄不好 我一直感觉有差距

网友A:
模拟器一定是要练的,没有模拟器,多少钱都不够烧,模拟玩liftoff,这个最好了,我觉得和飞真机一样,差距只是pid的调整,玩穿越连悬停基本没鸟用,眼镜一戴,悬停都停不好了,有个概念你要记住,穿越机更像赛车,基本只有走,停,转弯,刹车,什么左右横飞,倒飞,这种只有目视和技巧的时候偶尔用一下,大部分时候就是赛车,有了这个概念,你会飞得更有把握,技巧什么的也是现在模拟器折腾,再真机飞,最后,穿越机比航拍机危险,炸鸡是小,伤人不可估量,一定找没人地方玩,城乡结合部什么的,另外最好拉拌下水,一来方便找机,二来比较有激情,一个人玩久了就淡了。你的攀爬不错,我也玩8越,不过现在很少跑了,穿越好玩多了,还便宜,玩车太烧钱,撞一下就是钱啊

网友B:
穿越机不需要悬停,直接FPV,不需要找方向看到标志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一定是要练的,没有模拟器,多少钱都不够烧,模拟玩liftoff,这个最好了,我觉得和飞真机一样,差距 ...

好 多谢多谢 这样就有目标了 我准备拉发小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不需要悬停,直接FPV,不需要找方向看到标志物就行。

好 多谢多谢

网友:
练练模拟皿

网友:
多投入多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不需要悬停,直接FPV,不需要找方向看到标志物就行。

版主好

楼主:
好的 感谢你们 今天整了下模拟器

网友:
二楼的回答,比提出的问题,还要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