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S Q220 - 飛行片段分享 V2

楼主(2017-07-11):
再來!這次是愈穿愈小的拱門

网友A:
好机,我问了这应该是双路输出得摄像头,不影响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我问了这应该是双路输出得摄像头,不影响延时

不行了 原配的有存儲鏡頭延太厲害 不能拿來飛
不過當作外置鏡頭也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了 原配的有存儲鏡頭延太厲害 不能拿來飛
不過當作外置鏡頭也是不錯的選擇 ...

嗯,真清楚

网友:
技术nb,可是你这图传,你怎么看得下去呢,折腾一下,看看原因在哪儿

网友B:
我仔细重看了一次,你的问题应该是飞机自身的干扰,信号劣化严重,你检查下你焊的视频线,最好绞根地线在视频线上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重看了一次,你的问题应该是飞机自身的干扰,信号劣化严重,你检查下你焊的视频线,最好绞根地线在视 ...

我想問題是同時有五部機在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重看了一次,你的问题应该是飞机自身的干扰,信号劣化严重,你检查下你焊的视频线,最好绞根地线在视 ...

請問你的方法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的方法是如何操作的?

我是用1.13的高频线接视频信号到图传和osd,完全杜绝干扰,同时我用的图传是模块那种,不是整体带调节的,自己挂线性ldo供电,示波器测了,大油门无干扰才装机,飞起来的效果就像看dvd。改天关于图传,我会发个贴,到时候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1.13的高频线接视频信号到图传和osd,完全杜绝干扰,同时我用的图传是模块那种,不是整体带调节的 ...

謝謝你的方法,這部機的圖傳是連在主板上=「期待著你的分享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方法,這部機的圖傳是連在主板上=「期待著你的分享貼

顺便问问,之前买眼镜看过介绍,这机不含电池多种?

网友:
这样都能飞N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问,之前买眼镜看过介绍,这机不含电池多种?

不含電池的

网友C:
我仔细重看了一次,你的问题应该是飞机自身的干扰,信号劣化严重,你检查下你焊的视频线,最好绞根地线在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仔细重看了一次,你的问题应该是飞机自身的干扰,信号劣化严重,你检查下你焊的视频线,最好绞根地线在视 ...

那我檢查一下=」 稍後上傅圖片給大家看看

网友D:
飞行技术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技术是杠杠的。

還要努力

网友D:
飞行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技术不错。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