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12DSM双天线接收机与F3飞控的连接

楼主(2017-07-11):
从入模起,就和乐迪结下了不断的缘分,长期使用的遥控器一直是乐迪,AT9/AT9S/t8fb...
虽然飞行技术一直也很一般般,没什么出彩的,但对飞行的喜欢一直在延续...
岁数不小了,飞行员是不可能了,但玩航模还是可以一直继续的。

按惯例,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向全国各地的模友致以蒙族的纯真问候:塞班努!

乐迪近几年的各款接收机基本都用过,R12DSM还是俺比较期待的一款,
原因很简单,现在穿越机玩得比较多。
新品的出场往往和官方的介绍是同步的......

乐迪新款12通道mini接收机R12DSM

2.5g极轻重量,
30*15 mm mini体积
10、12通自适应
工作电压4.8-6V
天线长度9CM
双天线全角度信号覆盖
支持SBUS&PPM双信号输出
DSSS和FHSS双扩频抗干扰技术
地面1100米,空中4000米左右远距离操控
适用的遥控器型号AT9,AT9S;AT10,AT10II
如果你玩穿越机,正需要一款信号超强,体积迷你的接收机,
R12DSM出现了,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手头的几款乐迪接收机比比个头

近照,看看兄弟几个的名字。

俺这个几块钱的厨房秤精度不行,称出来的体重略高于官方的标准。

楼主:
用俺经常打不听话的羊的屁屁的钢尺给R12DSM量量身材。

先看看背影,它长长的名字和长长的双辫子。

什么?看不清楚?那就再近点,再看不清楚俺的名字你就该配眼镜了。

正面比较阳刚,佩戴三把飞刀。

接线和他兄弟R6DSM一样

楼主:
和F3飞控的连接,接收机的信号线(白)、正极(红)、地线(黑),
按图片左下角的“RX”、“+”、“-” 依次对应焊接。

就是这个样子

题外一句,飞控给F3供电直接将飞控5V输出的正负极线焊接
在F3电调输出端的8端口对应的正负极点即可。

楼主:
俺这块F3还是CF固件,用得还行,就懒得刷BF了。
各种线路连接好后,将F3连接地面站,注意几个设置点即可。

俺是用SBUS方式连接,在CF地面站“端口”选择“serial RX”然后右下角点击保存。

在“配置”界面接收机模式选择“RX-SERIAL”,在接收机厂商选择“SBUS”,然后右下角点击保存。

进入接收机界面,打开你的遥控器,看看通道是否正常。

F3的其它设置就不在这里啰嗦了,论坛大把高手的教学贴和视频。

楼主:
手里目前能正常飞的只有四个穿越机,受图传距离限制,平时也就二三百米的距离飞飞,俺用R6DSM遥控距离都足够了,
R12DSM更是大材小用,俺就暂不做拉距测试了,等俺的小航拍和固定翼能正常飞了再测不迟。

感谢乐迪电子不断的追求进步不断的研发新品,感谢论坛给飞友提供的交流学习平台。
最后放上俺自己录制的R12DSM与F3连接地面站设置的简单的视频。

楼主:
谢谢能坚持看完此贴的朋友!

网友:
刷屏接收

网友:
顶过……(短短两个字,就说明我来过,并且帮你顶了。也许不带有其他感情,但后面由六个点书写的省略号,说明了我还是有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