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450轴距大疆2312的电机发热

楼主(2017-07-11):
重量大概1500克,是推荐起飞重量,没超重,但是对角电机温度比另外两个电机温度稍高,烫手,用的是4s电池,不知道温度高了对电机有什么影响,一般电机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
温度是飞到没电不烫手

还是那几条 飞控减震 esc校准 动力不够换马达或者用小桨

网友:
对角电机热可能是某个电机没有装正,或者螺旋桨的质量问题导致正反拉力不一致。

螺旋桨的问题可能很小,现在的模具技术很成熟,设计啥样基本就能做成啥样。

网友A:
1.检查电机螺丝是否和线圈有接触,或者顶到线圈。

2.检查明显发热的电机是否水平,排除1之后,2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老晋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桨???????

9450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电机螺丝是否和线圈有接触,或者顶到线圈。

2.检查明显发热的电机是否水平,排除1之后,2的可能性非 ...

机架是有5度的上反角

网友C:
是不是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超重了

没超重,推荐起飞重量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9450的桨

起飞油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油门多少

不知道多少,看日志两个电机输出,1400多pwm值,另外两个电机输出1550多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是有5度的上反角

和反角无关,只要你电机没装水平就会明显发热。螺丝顶到线圈也会。当然很多人愿意去买闲鱼的拆机DJI 2213便宜货,出线各种问题也不足为奇。

网友:
电机消磁就爽了

网友:
看看日志中悬停的时候四个电机的输出pwm值,估计是电机角度没装好

网友D:
上图看下

楼主:
黑色的还没焊接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看下

都是自己组的,富力的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