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飞跃650,增大轴距,配15寸桨!

楼主(2017-07-12):
    受魔友蛊惑我入了立华电子家的22元悟2  3512电机!到手后却犯愁了了,我大二时一百元收来的飞跃650机架最多只能配13寸桨,而这个3512电机是配15寸桨的,没法办法只能改大轴距咯,我也是拼了 ,好了,废话少说,上图!!求老司机给点意见!

网友A:
不经摔吧?连接处强度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经摔吧?连接处强度有限。

你要是真摔了,任你炭纤维也会摔断,铝合金也会变形,这个正常飞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电机座特地加厚加强打印,很难掰断!

网友:
我的堵转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是真摔了,任你炭纤维也会摔断,铝合金也会变形,这个正常飞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电机座特地加厚加强 ...

哦,那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请问立华家的这个3512电机怎么样?之前也看到过,担心不好,一直没敢买,我现在用的是3510电机,这个两种电机拉力差别还是蛮大的,如果楼主用的好,我也去买几个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立华家的这个3512电机怎么样?之前也看到过,担心不好,一直没敢买,我现在用的是3510电机,这个两种电 ...

我也怕呀,所以一次性买了七个,上机测试了6个 ,有一个高速时轴承咔咔响!其他都算正常,因为桨座没到所以我还没上桨飞测··

网友:
22元一个不敢用

楼主:
之前买了19元悟2电调的魔友测试反应那个电调是25A的,反应线性都比好赢好而且还带定速!

网友:
电调千万别买

网友:
看着有点韧性

网友:
我也想买,但是一想到轴距,算球了,飞一下后备箱都要塞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怕呀,所以一次性买了七个,上机测试了6个 ,有一个高速时轴承咔咔响!其他都算正常,因为桨座没到所 ...

嗯,这个也是要碰运气的!我也入6个回来,反正我只需要4个好的就行!

网友:
这个牛逼,一直还在观望中不敢买

网友:
我用的2312正常,450机器稳定

网友:
我600都可以配15寸啊

网友C:
你好,这电机怎么样,配什么桨,必须要用大疆的桨和桨座吗

网友:
这个电机是倾斜的电机座要是没设计倾斜 起飞以后会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电机怎么样,配什么桨,必须要用大疆的桨和桨座吗

1555折叠桨,桨座得自己做,也可以买大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