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喜欢这种焊接电调的方式了整洁

楼主(2017-07-12):
要看电调焊盘的设计,截面有没有铜箔。即截面是一个过孔切了一半。
32bit电调私有协议,
实话真的比BLS爽。体现在速度和灵敏度,线性,细腻。电流的话看型号了。

网友:
不错 不过要是有个详细的评测就好了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幽静电调,再说你得碰到这样的板子才能这样焊接

网友:
不错,的确是简单明了。

网友:
确实方便,但是损坏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网友:
炸鸡严重的话焊盘会不会掉?

网友:
如果机臂上折有可能把整个板子都弄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幽静电调,再说你得碰到这样的板子才能这样焊接

乾丰maverick32bit电调,私有协议,远超BL程序。

楼主:
电调需要做防护

网友:
不错,的确是简单明了

网友:
机臂要是摔断会不会掰坏半个主板

网友:
节省空间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