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老鸟指点 1.2米EPO塞斯纳动力配置

楼主(2017-07-12):
如题 入了一个塞斯纳1.2米 EPO 空机  求指点动力怎么配置

初步惦记X2216  1250  30A电调  1060桨 配3S 2200 这套配置可续航多久?

另外老鸟们有什么别的动力配置吗?

求指点!!!

跪谢!!

网友:
全油门飞估计5分左右!

网友:
路过……(短短两个字,就说明我来过,也许不带有其他感情,但后面由六个点书写的省略号,说明了我还是有内涵的……)

网友:
我是八寸奖

网友:
配置宁大勿小。

网友:
这配置半油门足以,飞10分钟没问题,配2600,和3200  3s电池都没问题,注意重心就行了,电池重了速度就有点快,新手降落有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