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PAM2.6,四轴,,起飞的时候,只要加大油门就往一边倒

楼主(2017-07-12):
我PAM2.6,四轴,,起飞的时候,只要加大油门就往一边倒,这是什么情况,我前段时间还能用,我刷了一下固件后就不行了

网友:
校准陀螺仪

网友:
浆装错了,对清楚

网友A:
刷之前,没有有记下PID
刷之后所有校准,有没有重新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之前,没有有记下PID
刷之后所有校准,有没有重新做一次

PID没有记住,所有都校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PID没有记住,所有都校准了

泡泡,我可以加你QQ?

楼主:
浆是对的,电机也是对的,,,我看了以下就是四个电机输出不一样

网友:
pam是啥,APM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是对的,电机也是对的,,,我看了以下就是四个电机输出不一样

油门的电调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