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pid调参数简单易懂个人转载分享

楼主(2017-07-12):
APM飞行模式注解
1、稳定模式Stabilize
稳定模式是使用得最多的飞行模式,也是最基本的飞行模式,起飞和降落都应该使用此模式。此模式下,飞控会让飞行器保持稳定,是初学者进行一般飞行的首选,也是FPV第一视角飞行的最佳模式。一定要确保遥控器上的开关能很方便无误地拨到该模式,应急时会非常重要。
2、比率控制模式Acro
这个是非稳定模式,这时apm将完全依托遥控器遥控的控制,新手慎用。
3、定高模式ALT_HOLD
定高模式(Alt Hold)是使用自动油门,试图保持目前的高度的稳定模式。定高模式时高度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油门控制,但中间会有一个油门死区,油门动作幅度超过这个死区时,飞行器才会响应你的升降动作
当进入任何带有自动高度控制的模式,你目前的油门将被用来作为调整油门保持高度的基准。在进入高度保持前确保你在悬停在一个稳定的高度。飞行器将随着时间补偿不良的数值。只要它不会下跌过快,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离开高度保持模式时请务必小心,油门位置将成为新的油门,如果不是在飞行器的中性悬停位置,将会导致飞行器迅速下降或上升。
在这种模式下你不能降落及关闭马达,因为现在是油门摇杆控制高度,而非马达。请切换到稳定模式,才可以降落和关闭马达。
4、悬停模式Loiter
悬停模式是GPS定点+气压定高模式。应该在起飞前先让GPS定点,避免在空中突然定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跟定高模式基本相同,只是在水平方向上由GPS进行定位。
5、简单模式Simple Mode
简单模式相当于一个无头模式,每个飞行模式的旁边都有一个Simple Mode复选框可以勾选。勾选简单模式后,飞机将解锁起飞前的机头指向恒定作为遥控器前行摇杆的指向,这种模式下无需担心飞行器的姿态,新手非常有用。
6、自动模式 AUTO
自动模式下,飞行器将按照预先设置的任务规划控制它的飞行
由于任务规划依赖GPS的定位信息,所以在解锁起飞前,必须确保GPS已经完成定位(APM板上蓝色LED常亮)
切换到自动模式有两种情况:
如果使用自动模式从地面起飞,飞行器有一个安全机制防止你误拨到自动模式时误启动发生危险,所以需要先手动解锁并手动推油门起飞。起飞后飞行器会参考
APM飞行模式注解
1、稳定模式Stabilize
稳定模式是使用得最多的飞行模式,也是最基本的飞行模式,起飞和降落都应该使用此模式。此模式下,飞控会让飞行器保持稳定,是初学者进行一般飞行的首选,也是FPV第一视角飞行的最佳模式。一定要确保遥控器上的开关能很方便无误地拨到该模式,应急时会非常重要。
2、比率控制模式Acro
这个是非稳定模式,这时apm将完全依托遥控器遥控的控制,新手慎用。
3、定高模式ALT_HOLD
定高模式(Alt Hold)是使用自动油门,试图保持目前的高度的稳定模式。定高模式时高度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油门控制,但中间会有一个油门死区,油门动作幅度超过这个死区时,飞行器才会响应你的升降动作
当进入任何带有自动高度控制的模式,你目前的油门将被用来作为调整油门保持高度的基准。在进入高度保持前确保你在悬停在一个稳定的高度。飞行器将随着时间补偿不良的数值。只要它不会下跌过快,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离开高度保持模式时请务必小心,油门位置将成为新的油门,如果不是在飞行器的中性悬停位置,将会导致飞行器迅速下降或上升。
在这种模式下你不能降落及关闭马达,因为现在是油门摇杆控制高度,而非马达。请切换到稳定模式,才可以降落和关闭马达。
4、悬停模式Loiter
悬停模式是GPS定点+气压定高模式。应该在起飞前先让GPS定点,避免在空中突然定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跟定高模式基本相同,只是在水平方向上由GPS进行定位。
5、简单模式Simple Mode
简单模式相当于一个无头模式,每个飞行模式的旁边都有一个Simple Mode复选框可以勾选。勾选简单模式后,飞机将解锁起飞前的机头指向恒定作为遥控器前行摇杆的指向,这种模式下无需担心飞行器的姿态,新手非常有用。
6、自动模式 AUTO
自动模式下,飞行器将按照预先设置的任务规划控制它的飞行
由于任务规划依赖GPS的定位信息,所以在解锁起飞前,必须确保GPS已经完成定位(APM板上蓝色LED常亮)
切换到自动模式有两种情况:
如果使用自动模式从地面起飞,飞行器有一个安全机制防止你误拨到自动模式时误启动发生危险,所以需要先手动解锁并手动推油门起飞。起飞后飞行器会参考
你最近一次ALT Hold定高的油门值作为油门基准,当爬升到任务规划的第一个目标高度后,开始执行任务规划飞向目标;
如果是空中切换到自动模式,飞行器首先会爬升到第一目标的高度然后开始执行任务
7、返航模式RTL
返航模式需要GPS定位。GPS在每次解锁前的定位点,就是当前的“家”的位置;GPS如果在起飞前没有定位,在空中首次定位的那个点,就会成为“家”。
进入返航模式后,飞行器会升高到15米,或者如果已经高于15米,就保持当前高度,然后飞回“家”。
还可以设置高级参数选择到“家”后是否自主降落,和悬停多少秒之后自动降落。
8、绕圈模式Circle
当切入绕圈模式时,飞行器会以当前位置为圆心绕圈飞行。而且此时机头会不受遥控器方向舵的控制,始终指向圆心。
如果遥控器给出横滚和俯仰方向上的指令,将会移动圆心。
与定高模式相同,可以通过油门来调整飞行器高度,但是不能降落。
圆的半径可以通过高级参数设置调整。
9、指导模式Guided
此模式需要地面站软件和飞行器之间通信。连接后,在任务规划器Mission Planner软件地图界面上,在地图上任意位置点鼠标右键,选弹出菜单中的“Fly to here”(飞到这里),软件会让你输入一个高度,然后飞行器会飞到指定位置和高度并保持悬停。
10、跟随模式FollowMe
跟随模式基本原理是:操作者手中的笔记本电脑带有GPS,此GPS会将位置信息通过地面站和数传电台随时发给飞行器,飞行器实际执行的是“飞到这里”的指令。其结果就是飞行器跟随操作者移动。
由于此模式需要额外的设备,暂时不讨论。
11.光流定点模式OF Loiter
光流定点,就是利用APM的光流传感器进行定点,这种定点受地形,光照因素影响较大,通常在20米以内定点效果较高。
12.自动降落模式 Land
在悬停的地方使用GPS信号读取高度,在信号的引导下完成降落过程
13.运动模式 Sport
apm pid 调参
在 APM 的参数设置菜单中,有一项 PID 设置,对于没接触过 PID 的人来说,那完全是
一头雾水,一堆摸不着头脑的数字。鉴于此,本文力争以通俗的语言讲解 PID 的各个含义。
PID 控制是自动化控制领域应用非常广的控制方式,P 代表比例,I 代表积分,D 代表
微分,从这些名词中可以看出,PID 控制是基于数学中一项重要的分支:微积分学为基础的数字化自动控制方式,它以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作为输入源,按预定的 PID 参数根据特的
公式计算以后输出控制。
举个形象的例子,一列即将到站的火车在快要到达站点的时候会切断输出动力,让其凭
借惯性滑行到月台位置。假如设置火车以 100km/h 的速度在站前 1km 的地方切断动力开始滑行,那么这个 100 比 1 就是比例 P 的含义,P 越大,它在站前开始滑行的速度越快。滑行初始速度快的好处就是进站快,但过快的初始滑行速度会导致火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冲过月台,这样一来火车不得不进行倒车,但是因为 P 设置过大,倒车以后的滑行也会同样使火车倒过头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反复前行后退的震荡局面。而 P 设置小了,进站速度会变得非常缓慢,进站时间延长。所以设置一个合适的 P 值是 PID 调节的首要任务。由于 P 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如果将火车的速度与月台的距离用一个坐标图理想化的表现出来的话,不考虑惯性及外力的作用,这两者的关系呈现出来 P 调节的结果会是一条直斜线,
斜线越陡,代表进站时间越短
上图的 P 调节结果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在实际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PID 计算的结果
也不是这样子。不管怎样,如果只有 P 调节,火车要么设置一个比较低的 P 值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到达目标月台,要么就是过冲了,很难设置在速度与准确度之间求得平衡。所以接下来该是讲解 D 微分的作用的时候了。根据上面举的例子,假如 P 等于 100 的时候,火车刚好能滑行到月台,所耗费的时间是 10 分钟。但是对应一个自稳定性能要求很高的自动化系统来说,这 10 分钟的时间太长了,可不可以加快呢?可以,我们把 P 加大到 120,让火车司机驾驶火车在站前 1km 的地方以 120km/h 的速度开始减速滑行,然后站前 500 米的时候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80km/h,站前 300 米再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50km/h,站前 100 米又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20km/h,站前 10 米让火车在较短的时间内滑行到月台准确的位置,这样一来,进站速度会大大加快,原来需要 10 分钟的时间可能只需要 5 分钟就行了。这就是 D 的作用,我们权且把 D 理解为刹车吧,如果仍旧以坐标图形象表达 D 对 P 调节的影响,那就是 D 使 P 调节出来的一条直线变成了一条曲线,在 PID 公式中,D 的左右就是改变 P 的曲线,D 的数值越大,对 P 的影响也越大。加入 D 后的曲线前期较陡,进站比较快,后期平缓,使得火车可以平稳准确的进站。
相信经此解释后,很多模友已经理解 PD 的作用了,那在飞行器的实际调节中,我们就
可以有的放矢了。根据 PD 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调节步骤:先把 D 置零,加大 P值,使飞行器适当过冲开始震荡,然后增加 D 的数值,拉低 P 调节后期的作用,使过冲现象放缓,最终调到不过冲为止。P 越大,飞行器倾斜后恢复的速度越快,表现为越灵敏,但过大会产生震荡;D 越大,调节越平缓,表现为越平稳,但 D 过大会使调节时间延长,表现为反映迟钝(这里的 D 指的就是 D 的数值,在一般的 PID 表述中,D 越接近 0,P 作用越大,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最后讲解 I 的作用,I 是积分,是为了消除误差而加入的参数,假如上面的例子中,火
车靠站以后,离最终的目标停止线还是差了 1 米,我们虽然也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合格的停车,但这毕竟是误差,如果我们认可了这 1 米的误差,那在此基础上火车第二次靠站就会有 2米的误差了,如此以往,误差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误差记录下来,当第二次进站的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如果差了 1 米,火车驾驶员就可以在原来的 PD 调节基础上进行I 积分,延迟 1 米输出(或者提前),即 999 米开始减速,最终可以刚刚好到达停止线。如果没有 I 的作用,在多轴飞行器平台上的表现就是飞行器越来越倾斜,最终失去平衡。I 的调节是建立在 PD 的基础上的,PD 的改变都会影响 I 的效果,所以最终的调节步骤就是先调 P 确立灵敏度,接着调节 D 调整平稳度,最后调节 I 确定精度
折腾了一个月左右。终于找到简单易懂。分享给大家。感谢上一个分享的兄弟。

网友(2018-10-17):
pid如果加个调试案例就好懂了

网友(2018-09-11):
楼主,把你这个4轴的pid表共享一下吧。

网友:
看了你这帖子有点明白了,

网友:
马克留着以后用

网友(2018-08-02):
楼主,想问一下光流定点的问题,我烧的是V3.4.3的固件,开机检测光流定点报错没法解锁,我屏蔽了一个值,能解锁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校准光流定点模块,方便指导一下吗

网友A(2017-07-12):
脚架可以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可以换个

鸡架散件组装的。所以买的这种脚架我觉得好看。

网友:
感谢楼主与原著的分享

网友(2017-09-22):
非常有用的帖子,回复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