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动力配置

楼主(2017-07-12):
如图自制FPV载机,下午首飞飞了一圈下来,电机很烫,电调温度正常,随后打包回家了。
现在飞机装的是银燕2212电机1400kv  配8060浆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在天上飞感觉没动力。
飞机翼展190cm长130cm。
求各路大神推荐动力配置,谢谢!
准备装飞控和图传完FPV!

网友A:
2217或2814kv1000-1400配8~10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7或2814kv1000-1400配8~10寸桨

电调呢?什么牌子多少a?

网友:
天行者5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翼展用2212电机?太勉为其难了吧?最低也要用28
级别的吧

具体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电机,多少a电调?

网友C:
天热飞,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热飞,都这样

关键在天上感觉没动力,求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在天上感觉没动力,求推荐。

这么大翼展上十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翼展上十寸桨

1100kv差不多

网友:
换个载机吧

网友:
配置普遍偏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