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改双发

楼主(2017-07-12):
固定翼单发改双发用哪种固翼好?

网友:
同意一楼

楼主:
冲浪者行吗?

网友A:
冲浪者,塞斯纳阻力太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塞斯纳阻力太大,不好

哪个好?还有别的选择吗?

网友:
双发比单发稳

网友:
有50包邮两个EPS

网友B:
单改双的机型,塞斯纳,冲浪者X8,大胖,天行者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改双的机型,塞斯纳,冲浪者X8,大胖,天行者系列

我有冲浪者X8,改双发用什么配置?

网友:
都可以,建议机翼厚实的改用较长的电机座,固定做好了很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冲浪者X8,改双发用什么配置?

2205电机20a或者30A 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5电机20a或者30A 电调

我还想用两个2212呢

网友:
飞翼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