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3):
我刚买的CC3D插到电脑上手机都是电脑上不显示有外部接口怎么办啊?求大神指点,电脑w7

网友:
你好!你安装调参软件没有?http://www.moz8.com/thread-80776-1-1.html?x=9992

网友:
把端口驱动卸了重装

网友:
怎么买CC3D?F3不是更好吗

网友:
CC3d便宜啊!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WIN7采用的GHOST版本的缘故。由于操作系统精简了系统安装驱动所需要的系统文件,所以CC3D驱动无法安装。解决的办法:

1.安装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之类的程序,它们能自动搜索缺失文件。

2.更换操作系统为XP

3.手动下载WIN7缺失系统文件进行安装。

http://www.arduino.cn/thread-23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