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B6充电器的设置

楼主(2017-07-13):
B6充电器如何设置充高压(单片终止电压4.35v)

网友:
你想要的太多了,B6干不了这活。

网友:
你要买高压充才行!B6不行的!

网友:
要刷固件

网友:
很抱歉的告诉楼主,b6有点搞不定哈哈

网友:
想多了,b6只是入门级的,最常用的也就是冲个4.2的锂电池,或者什么铅蓄电池或者镍氢镍铬。

网友A:
零,需要 B6 mini 或者 B6 AC
一,刷最新的固件 1.13 或者 1.14
http://www.skyrc.com/index.php?route=news/content&news_id=185
然后就会多出  LiH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需要 B6 mini 或者 B6 AC
一,刷最新的固件 1.13 或者 1.14
http://www.skyrc.com/index.php?route=new ...

这个能刷吗?还有就是这个能USB插口怎么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需要 B6 mini 或者 B6 AC
一,刷最新的固件 1.13 或者 1.14
http://www.skyrc.com/index.php?route=new ...

这个能刷吗?USB插口都没有怎么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刷吗?USB插口都没有怎么刷呢

最老版本B6,老老实实别折腾了,要不就换充电器

网友(2017-12-30):
别乱刷机,有时候就刷成砖头了

网友:
买个C610吧。价格和b6差不多

网友(2019-12-04):
b6mini和b6带电源版刷固件升级后有LIHV选项可以充高压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