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怎么接ppm

楼主(2017-07-13):
如题,求大神帮忙,接哪根线

网友:
你好!可以的

网友:
地面站要设置呀!不设置不行。

网友:
第八根线是ppm,然后地面站选择

网友:
新编CC3D刷为BF、CF固件的方法,及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80819&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就全明白了

网友:
去泡泡教程学习一下吧都有

网友:
我成功了

网友(2021-08-11):
cc3d原生固件,能用ppm  sbus吗?还是要升级到bf或cf后,才能用ppm  和 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