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淘宝的惨痛的经历

楼主(2017-07-13):
首先看一下这个电调(四合一),在我们论坛也有广告的店家购买的:
买回线都焊好了,但是收到货的时候没有飞控,店家也补货了。这个4合一电调线都是店家焊好的,测试之前是好好,过了十几分钟就烧了一个电调。店家也说我线接错了,我就纳闷哪里接错了,不都是店家自己焊接的吗?
无良店家,而且店大欺人!!!!

F4飞控有可能焊接问题退给厂家维修,厂家开价30元。我就又卖了一个F4飞控如图:
这个焊接应该没有问题吧,只要出问题店家和厂家都会说焊错了或者线接反了。

网友:
录视频留证

网友:
路过……(短短两个字,就说明我来过,也许不带有其他感情,但后面由六个点书写的省略号,说明了我还是有内涵的……)

网友:
从来没有看好多合一的路过 是不是自己损坏都是惨痛的代价

网友A:
楼主,作为玩航模,几点要明白,不管大家是否认同,但事实如此,第一,模型配件的质保,等于无保,因为你焊接过了,因为你操作不当,等等,卖家有一万个理由拒绝保修,这不是帮卖家说话,比如图传,不插天线上电,一会儿就烧,还无痕,如果你作为卖家,咋整?
第二,一个产品,在操作者手里,可以玩很久,也可以是几分钟,无论电调也好,电机也好,不合适的搭配,甚至是一点设置,秒秒钟说烧就烧,比如电机不上桨或者炸鸡赌转,瞬间就完蛋,你可以说是质量问题,也可以是操作问题。
第三,对于航模产品,装机前测试好坏,如果没有这么做,装好还没用就是坏的,那就参考如上两条,当然,人品这么差就怪命吧。
最后总结,一句话,玩这个就要烧得起。烧不起就自己造,很多人就这么干,最后还成商家了。

一条建议:never,never,nerver,不要买四合一电调,一个20a四合一电调平均180,一个独立20a,30,四个120,但是烧一个你只损失30,但四合一你损失180,转子暴乱没少看吧,上面大神谁用4in1啊?

网友(点评):
忠恳的建议,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作为玩航模,几点要明白,不管大家是否认同,但事实如此,第一,模型配件的质保,等于无保,因为你焊 ...

总结不错,不过挑你点小毛病,电机不上浆在调试阶段不是必须的吗?

再说不上浆空载都能烧,上浆还咋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不错,不过挑你点小毛病,电机不上浆在调试阶段不是必须的吗?

再说不上浆空载都能烧,上浆还咋干活 ...

不上桨如果进角设置错误,比如高kv电机低进角设置,非常烫,卡几下就烧断线,有桨稍微好些,起码散热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不错,不过挑你点小毛病,电机不上浆在调试阶段不是必须的吗?

再说不上浆空载都能烧,上浆还咋干活 ...

一般kv过三千多就果断高进角了

网友:
用高集成的得看自己有没有那气魄决断,从来不用集成一体的路过

网友:
同情一波楼主,,,

网友:
四合一电调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作为玩航模,几点要明白,不管大家是否认同,但事实如此,第一,模型配件的质保,等于无保,因为你焊 ...

四合一电调,这个持保留意见,多旋翼以来一共用了6个四合一电调,除了一个卖掉了,至今全都服役良好

网友:
不买贵的,就不会中商家的圈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作为玩航模,几点要明白,不管大家是否认同,但事实如此,第一,模型配件的质保,等于无保,因为你焊 ...

忠恳的建议,受教了

网友:
4合1不好

网友C:
说说是什么厂家,大家好声援你,并抵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是什么厂家,大家好声援你,并抵制他。

我们论坛上有广告,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