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乐天20a电调接哪吒m lite接接的对吗?

楼主(2017-07-13):
(图片)

网友A:
对,白线在下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白线在下就对了。

我还想请教一下我都联完了给四轴通电随后听到滴的一声就没有反应了gps灯在一直黄色的闪遥控器上怎样操作都四轴就是一点反应没有?我是不是哪里还没有接对啊?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遥控器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我都联完了给四轴通电随后听到滴的一声就没有反应了gps灯在一直黄色的闪遥控器上怎样操作 ...

油门校准,遥控器校准,校准的时候确认通道正反都正确,不正确就无法解锁,罗盘校准,这些都做好了,姿态模式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B:
论坛里找泡泡老师的教程吧,飞控要链接电脑设置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找泡泡老师的教程吧,飞控要链接电脑设置参数的

看过了,似懂非懂啊!第一次接触这个有点摸不着头绪!

网友:
应该没问题,飞控插针从上倒下一次是地线,电源和信号线,信号线是白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似懂非懂啊!第一次接触这个有点摸不着头绪!

多看几遍就好啦

楼主:
大神们啊!设置完了,电调单个校准后接上飞控,推油门四轴还是没反应啊!是咋回事呢?遥控器还咋调啊怎么设置啊!望给予祥细解答!!感谢!!!

网友:
解不了锁吗

楼主:
就是四轴通上电后,滴的响一声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了,遥控器推油门没有反应?不知道是遥控器设置不对啊?还是四轴有问题?拿万用表测了四轴下板的焊接各个焊接头显示11.35v,通电的情况正确吗?电调昨天晚上一一拿天九的接收机校准了我想这个也没有问题了吧!电调插入的飞控的如图,飞控连接接收机的顺序是a连接收机的1,e连接2,t连接3,r连接4,u连接5,x1连接6,x2连接7.我想这个也没连接错吧!最后我想请教这个不用再额外的供电了吧?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什么地方没有操作对呢?请赐教!感谢!

网友(2018-10-21):
你是不是按了gps失控保护锁定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