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桨和平原桨的区别

楼主(2017-07-13):
谢谢

网友:
高原桨一般是螺距或者桨页面积加大,高原气压低,空气密度低,螺旋桨能产生的推力是和它能排出的空气的质量成正比的,所以上了高原要排出更大体积的空气才能产生一样的推力。

网友:
高原空气稀薄,都是用的螺距偏大的桨。

平原空气密度高,都是螺距相对偏小的桨。

对多轴来说螺距不会差的很大,比如1345普通桨,1355就是高原桨。

高原桨用在平原的话,电机的负荷会有一点点偏大,温度和电流会偏高一点。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但有一点我不赞成!在平原用大螺距的桨叶是可以的,并不会产生什么电机发热的情况!因为升力公式说的很清楚了
Y= Cy1/2 ρv2s
如果s变大了,那么相应的v就会减小,只要选择先对kv更低的电机就不会有发热一说!
而且一般来说同尺寸桨叶螺距相差不会太大的,固定翼的除外!

网友:
螺距大点而已

网友:
问题是多高算高原

网友:
人类对生理方面的定义是海拔5000米以上为高原。事实上,5000米以上,每升高100米,人体的反应就明显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