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我这个apm振动值可以么?

楼主(2017-07-14):
请问我的这样的振动值是否合适? 中间那几个隆起的估计是我调参的时候顿在地上的  还有就是图2中的几个红箭头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图1
图2

楼主:
图1是属于 ACCx的图  这个是gyrx的图  怎么感觉很恐怖啊

网友A:
要看z 轴的 其他的没太大意义

网友:
。。放大点看吧

网友B:
一般看日志主要看的就是IMU!x和y都是正负3,z是-5到-15之间!如果整条相对平稳,却有个别超范围围,就必须要太担心,如果是持续的超范围就要考虑是其他因素了!另外那张是自动检测的,意义不大!你可以整个复制有道翻译去看内容

网友(点评):
是看加速度计ACC的z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z 轴的 其他的没太大意义

陀螺的Z轴还是 ACC的z?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看日志主要看的就是IMU!x和y都是正负3,z是-5到-15之间!如果整条相对平稳,却有个别超范围围,就必须要太 ...

是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