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电池没用两回就怀孕了

楼主(2017-07-14):
新的电池用完充满,放箱子里些日子,现在怀孕了,咋弄?

网友:
质量不咋地,用针扎一下放气在用胶堵上

网友:
给他吃好喝好  等着给你生小电池

网友:
放电,放冰箱

网友:
再冲点电 别让小电池饿到

网友:
电池就是满电放置才会怀孕,长时间不用要保持低电压

网友:
过充过放都会造成电池怀孕,存放电压应该3.6到3.8

网友:
盐水泡泡,扔了

网友:
我有一个电池摔破了,把那块电芯拔出来不久就怀孕了

网友A:
您使用电池的时候,插上BB响,设置单片电压3.7V报警。报警了就不要继续用了,再用就会过放损坏,需等电池降到常温后充电。
电池不使用就把BB响拔下来,一直插着BB响会耗电,时间久了会导致电池过放损坏。
1、亲,刚收到的电池不要马上使用,需要先充电,才能使用。充电需使用专用充电器,充电电流建议1C。
2、不要过度充电,单片电芯充电不能超过4.2V。(3S就是3片电芯,3*4.2=12.6V,即充满电后,总电压为12.6V)3、不要过度放电,单片电芯放电不能低过3.7V。(3S就是3片电芯,3*3.7=11.1V,即用完电后,总电压为11.1V)
4、不要充满电、或用完电后超过1天存放。如需长期存放(超过1天),请将单片放电到3.8-3.9V的保存电压。并每个月检测电压,如有掉电,需再次充到单片3.8-3.9V。
5、鼓包一般是过度充电、过度放电、满电存放、空电存放等造成,有安全隐患,请勿继续使用。
6、充电的时候要有人看着,不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充电,可能引起火灾。
7、电池不能在高温环境下存放,不能和易燃物放在一起。不要短路、刺穿或者碰撞,有可能引起鼓包甚至火灾

网友:
要生小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使用电池的时候,插上BB响,设置单片电压3.7V报警。报警了就不要继续用了,再用就会过放损坏,需等电池降 ...

网友:
第一说明论坛潜水学习不够,第二说明淘宝买东西不看详情

网友:
怀孕的电池,最好不要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