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郎宇电机2216,880kv,好盈电调30a,此设备能组装 f550六轴吗

楼主(2017-07-14):
apm2.8. 郎宇电机2216,880kv,好盈电调30a,此设备能组装 f550六轴吗

网友:
主要看你的载荷有多大,要是只是个机架就没什么问题,带个山狗小蚁之类的也没问题。载荷大了就不行了,这个行架用大一个规格的电机好些。

网友:
最好盘式电机4开头的,我的ZD550,空机架30%油起飞

网友:
郎宇电机2216  倒不如买35

网友:
郎宇电机2216  倒不如买35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