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2.0电池问题

楼主(2017-07-14):
原装tb47电池最近发现app显示电芯损坏!不知道什么原因。循环46实际使用30循环!没有过放!一起使用的tb48电池就正常!app里电芯电压也都正常!

网友:
满充满放一次试试,或者是电池报错

网友:
经常满电存放吧。太正常了 半年保修期内 还能返厂  超过半年就扔了吧,救不活,这种遇见好多了

楼主:
没有满电存放

网友A:
满充电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充电下就可以了!

发现在安卓app上是显示电芯损坏换苹果的就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在安卓app上是显示电芯损坏换苹果的就显示正常

电池充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