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经试验一个萝丽三代控可以控制二个接收机。

楼主(2017-07-14):
经试验一个萝丽三代控可以控制二个接收机。非常完美的控制,各通道响应很好,那么二套萝丽三代控就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A:
三代第一次开机时会随机设置调频,所以任意两个三代都不相同不会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代第一次开机时会随机设置调频,所以任意两个三代都不相同不会互相干扰

谢谢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代第一次开机时会随机设置调频,所以任意两个三代都不相同不会互相干扰

顺便问下萝莉老师 可以把3代控对频1代接收机芯片的估计修正下吗  问题如下  一代接收芯片11f04e与3代控能成功对频 大概5秒后接收机自动重启 一直这样循环   1代芯片不能配3代啊   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萝莉老师 可以把3代控对频1代接收机芯片的估计修正下吗  问题如下  一代接收芯片11f04e与3代控能 ...

固件用旧版6通兼容A版,没问题的。你看是不是你的晶振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
萝莉亲自解答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用旧版6通兼容A版,没问题的。你看是不是你的晶振是不是选错了

晶振没错  是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