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非凡osd N2固件升级软件

楼主(2017-07-14):
我有个非凡osd n2装在哪吒飞控上看的到数据但是看不见画面啊,用的是山狗摄像头
   我没找到固件升级软件,求固件升级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求软件

网友B:
山狗的usb问题挺多,先试试是不是山狗的视频输出岀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的usb问题挺多,先试试是不是山狗的视频输出岀问题了。

我直接把山狗视频数出和地线接图传上也没有图像,但我之前用另一个图传直接接山狗虽然有图像但是是黑白的不清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山狗视频数出和地线接图传上也没有图像,但我之前用另一个图传直接接山狗虽然有图像但是是黑白的 ...

试试换P/N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换P/N制式

我都试过了,可是还是没有

网友C:
这个也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能升级

可以,就是找不到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就是找不到软件

问问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