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失控

楼主(2017-07-14):
问下各位模友,我futaba14sg配睿思凯tfr4sb接收机,为何不到200米就会失控,今天失控2次了,第二次直接炸坏。
这个是通病还是我个别问题,模友都用的什么接收机,多远?

网友A:
用futaba接收机呗

网友:
换个正版原厂接收机吧

网友B:
要是穿越机200米失控正常,低空有遮挡飞不远的。何况是副厂接受机。

网友C:
换RFASB接收机吧,500米没问题,检查接收机天线布置方式。排除问题来源,是接收的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200米肯定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utaba接收机呗

不知道用哪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穿越机200米失控正常,低空有遮挡飞不远的。何况是副厂接受机。

确实是低空,有几个树。不过这遥控距离也太菜了。我用x9dp 能控制肉眼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RFASB接收机吧,500米没问题,检查接收机天线布置方式。排除问题来源,是接收的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20 ...

我估计是接收的问题,外加低空信号不好

网友D:
接收的天线有没有伤到,折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的天线有没有伤到,折到?

没有折,也没有伤。

网友E:
如果天线布置是按照服他爸说明书里面的要求,远离导电物体,互相成90°。

那么恭喜您,您中奖了!没关系别伤心,我也中奖过一次。

某些批次的futaba14SG他喵滴就是发射功率特别小,我还和代理商理论过,他们告诉我这是直机版本控,就是飞的近的(吐血ing,你卖的时候咋不说,哎我扯远了)

借了个专业仪器测了一下发射功率只有45mW,尼玛还拼不过一个wifi。

后来加了一个功放解决了这个问题,建议楼主如果排除了接收机问题,就直接上个功放吧一了百了。毕竟futaba原厂接收机,实在太贵了,并且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F:
乐迪都能空中4000m地面100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天线布置是按照服他爸说明书里面的要求,远离导电物体,互相成90°。

那么恭喜您,您中奖了!没关系别 ...

非常感谢,准备加个功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乐迪都能空中4000m地面1000m

没用过,还是x9d放心点,没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还是x9d放心点,没失控过。

乐迪距离远,但是近距离失控,还是X9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