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14):
apm已短接,osd是3dr那种,osd没短接,两头供电,由于连数传只接了osd的rx,山狗直连图传有图像,接了osd没图像,接收用小飞手,求解答

楼主:
说白了就是山狗连图传有图像,连osd再到图传没图像,各位大神怎么搞

网友:
估计Osd插针有问题,要么插错脚了,要么针虚焊了~

网友A:
重新刷个固件

网友:
检查下山狗输出信号制式~ 要P制才可以的~

网友:
信号没传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个固件

现在连不到电脑上,显示fail to talk to 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