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806电机配置

楼主(2017-07-14):
配什么机架好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4-c.w4004-16484050414.47.5826d72bUnqfC1&id=552515679167

网友:
推荐这个,看你什么价位了。。

网友A:
多大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KV的

2300kv电机

网友:
200轴距一下的一般都是130吧

网友B:
180机架正合适

网友:
155轴距,四寸奖,刚刚好,小钢炮!

网友(2018-03-16):
引用 网友B:
180机架正合适

求教一下180机架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