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680,E800动力套,naza-v2飞控,装好试飞抖成狗

楼主(2017-07-15):
先上图,在这家店里购买的达亚680机架,动力选配的是:DJI E800动力套,NAZA-V2飞控,飞宇Mini 3d pro 云台,GOPRO 4相机,1WAOmay 图传,外场试飞,机子抖得要死,问题如下:
-------------------------------------------------------分割线---------------------------------------------------------------------------我是分割线-----------------------------------------------
      试飞的时候,默认感度下,起飞,抖得感觉机子都要散架,改俯仰90%,横滚100%,航向100%,垂直110%,抖得没那么厉害,但是打横滚,转弯,悬停的时候都会小抖,除了俯仰感度感觉在90%左右的时候,推杆拉杆不会抖,做其它动作都是抖得要死,感觉就是感度问题,折腾了两个小时,仍然没有调好。
    求大神或有此机架成功飞起来的朋友,告诉小小弟,你们调试好的感度是多少,感激不尽

网友:
说明书上大致有几个感度啊可以看看 同v2

网友:
没用过商品飞控,这不就调PID嘛,,

网友:
把感度降低一点

网友:
高频抖是感度高了

网友:
这架子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