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教有刷飞控的电机

楼主(2017-07-15):
兴高采烈的把所有东西装完了,接上电源,都能运作,TMD竟然电机运行不同步,之前第一台穿越也是这样,之前的是有一个电机运行特别慢,但现在这个是有一个运行特别快,这是什么原因呢?大神们是怎样调教啊,我这个是有刷f3飞控。

网友:
上螺旋桨正不正常。

网友:
上电脑调参软件上看看

网友:
mos坏了吧

网友(2018-01-04):
这个值是有差异的,最大的可能是你的机机没有保持水平,电机输出就会不同,但是飞起来后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上过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