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样绑住电调会有干扰吗

楼主(2017-07-15):
(图片)

网友A:
听说这个分线板耐流不大 ,最好换一个好点的!

网友B:
空间还可以啊干嘛不分开放电调

网友C:
这样子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空间很大,电调为什么要叠在一起呢?

另外分电板下面要注意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空间很大,电调为什么要叠在一起呢?

另外分电板下面要注意绝缘。 ...

可以用泡沫胶粘在中心板上,但是有点占地方了,而且把线扭的有点难受,我怕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分线板耐流不大 ,最好换一个好点的!

他们都说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还可以啊干嘛不分开放电调

要把线扭着,我怕扭出问题来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分电板,电线直接焊在一起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分电板,电线直接焊在一起不是更好

不是需要降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把线扭着,我怕扭出问题来

没事的硅胶线很结实摆好位置又不动它不会有问题

网友:
保证好绝缘,会被干扰的只有罗盘,注意罗盘的位置就好,目前为止没有听过电调自己被干扰的。

PS:如楼上所说,这个分电板质量不咋样,悠着点。

网友:
应该没事不过这分电板够呛啊!

网友:
不短路我看问题不大

网友:
呃呃 我正准备买这个分电板的。。。。。。。

网友:
电调不应该叠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需要降电压吗

里面的分电板不带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分电板不带降压模块

受教受教

网友:
地方够,直接焊在一起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这么大个机机干嘛用这种分电板。。

网友:
这么放,没有问题。它属于大电流,低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