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置华科尔D7六段

楼主(2017-07-15):
求助大神们给一个设置华科尔D7六段教程

网友:
两个两段的基础上,再加个3档位即可

网友:
d7还是d7e,好像d7没有3段开关,d7e也要改装后才有3段开关,还有具体怎么设置泡泡老师有介绍,然后在对应遥控器自己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