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切糕433转发模式的SBUS单线连接控制7-14通道(解决...

楼主(2017-07-15):
一直在用切糕的433,原来我是用摇控PPM直连433发射机的模式,但是最近觉得每次出去飞,摇控器都要拖着一条线很麻烦,于是想买个接收机通过转发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先说说我原来每个通道的作用
1-6(控制飞机和飞行模式)
7切换视角(切换1号和2号摄像头)
8云台俯仰
9云台左右
10摄像机拍照与摄像

于是我买了一个带SBUS输出的12通道接收机

然后我根据切糕433的说明书说到的,把SL跟14通道短路,就可以切换到SBUS单线输入模式,成功了

然后问题来了,我原来是用第10通道来控制相机的拍照和摄像,但是我发现现在9和10通道似乎不起作用了,难道SBUS单线输入的模式只能控制8个通道吗?有没有办法像原来摇控直连一样控制超过8个通道?应该是可以的。

后来继续研究说明书,发现说明书里有这么一句。

SL不连接,就是14通道模式,但是想要使用SBUS输入模式,就必须连接SL跟14呀,于是我猜测,那我能否连接G和14?这样就避开了SL,就是14通道模式了

然后,我成功了,10通道能用了

总结:

说明书里应该补充一句
SL跟14短路,就是SBUS单线输入模式1(能控制1-8通道)
G跟14短路,就是SBUS单线输入模式2(能控制1-14通道)

网友(2019-10-07):
然后问题来了,我原来是用第10通道来控制相机的拍照和摄像

网友(2017-07-15):
亻还可以用433

网友:
重大发现,谢谢啦

网友:
好经验,感谢感谢

网友:
好经验和教程。

网友A(2017-12-30):
楼主,我和你完全一样的配置。华科D10。买的RXSBUS完全一样。我照着你的操作方法,短接G和14。结果我的遥控器有效的只有:四个方向队外,只有GEAR(两段)、MIX(三段)两个能用,其它的都不能用。短接G和14和短接SL、14效果完全一样。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地方设置了。能否加你QQ向你请教。我的QQ3967376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和你完全一样的配置。华科D10。买的RXSBUS完全一样。我照着你的操作方法,短接G和14。结果我的遥控 ...

你的接收机确定用了SBUS输出模式吗,另外我还有个猜想可能是不同批次的433也许电路上不太一样,你先按照常规的方法设置看行不行

网友(2018-02-27):
请问楼主华科尔D10加了433怎样设置失控保护的

网友(2018-11-09):
先谢楼主的经验之谈

网友:
楼主,我的SL与14短接,就可以控制8通以上啊

网友B:
不过G与14短接的确也可以控制8通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G与14短接的确也可以控制8通以上

可能版本不同,电路或者程序上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这个方法也不是适用所有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