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飞控裸奔fpv,有经验的请进。

楼主(2017-07-16):
有没有人裸奔飞过固定翼fpv?就是没有飞控的。
一旦失控是不是就放生了。如果你有相关经验,就请请讲一下吧

网友A:
没飞控,失控肯定炸鸡,从失控到炸鸡用不了几秒钟!

网友B:
短程FP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程FPV没问题

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控,失控肯定炸鸡,从失控到炸鸡用不了几秒钟!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控,失控肯定炸鸡,从失控到炸鸡用不了几秒钟!

你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短?

<500m半径 主要看你控和接收机的性能。图传一般比你的控距离远

网友:
几百米内没问题

网友C:
第一视角飞是很难感觉实际与自己的距离的,一不留神就出范围了,必须确保遥控范围,必须失控返航,不然就会默默看着自己的jj飞远或者亲眼经历炸机。结果。。。。。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视角飞是很难感觉实际与自己的距离的,一不留神就出范围了,必须确保遥控范围,必须失控返航,不然就会 ...

看来你是有故事的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有故事的人啊

玩儿过穿越机就知道了,玩儿的挺嗨,忘记距离,即使2秒钟的失控也够你一身汗了,固定翼fpv飞一会儿就一两公里以外了,屏幕雪花或者动杆飞机无反应,你能做的只是傻傻的看着屏幕发愣啦。看失控丢机的太多。玩儿的劲兴,不是玩儿得心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儿过穿越机就知道了,玩儿的挺嗨,忘记距离,即使2秒钟的失控也够你一身汗了,固定翼fpv飞一会儿就一两 ...

三四百米之内应该还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飞控?

apm   u22   f3,别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u22   f3,别的没用过

哪个最好用?有没有飞控坏了的?

网友D:
用带回传的遥控就好了rssi报警设置的高点一有苗头就赶紧回来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带回传的遥控就好了rssi报警设置的高点一有苗头就赶紧回来啥事没有

这个主意好!!听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带回传的遥控就好了rssi报警设置的高点一有苗头就赶紧回来啥事没有

你提醒我了,我要加上RSSI报警

网友E:
裸飞需要对飞场极其熟悉的情况下才建议,从常规布局机型开始,摄像头放在垂尾上,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姿态,后期可以加在机头上或者用飞翼。我很喜欢裸飞,带飞控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飞需要对飞场极其熟悉的情况下才建议,从常规布局机型开始,摄像头放在垂尾上,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姿态,后 ...

那你一般是飞多大的范围呢?

网友:
玩玩可以,接收机要靠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一般是飞多大的范围呢?

200米半径,熟悉地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米半径,熟悉地形了就好了

那不得是一直转弯一直转弯

网友:
准备做充分些,遥控信号余量留足,图传信号余量留足,关键一点你得知道飞机离自己多远吧,不然再怎么足也有失控的时候啊

网友F:
1.熟悉地形,地貌。
2.飞机的舵量调小点,飞起来顺。
3.天线选择蘑菇天线,死角少。
4.新手建议载机,飘飘类的,穿树,穿沟,悠哉悠哉的,速度太快就不好了。
5.飞机的重量尽量要轻,速度小了,比较容易拉起来。
     无飞控fpv有一年多时间,从小猎鹰,翼龙,现在的c1,个人喜欢翼龙穿越,虽然速度慢点,但飞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关油门实在是太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熟悉地形,地貌。
2.飞机的舵量调小点,飞起来顺。
3.天线选择蘑菇天线,死角少。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