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烧了

楼主(2017-07-16):
APM飞控带电拔插罗盘时就烧了。好像烧了一个电容,都变黑了,还掉了出来,大家看看怎么修好,是什么型号的电容?

网友:
怒火中烧,急需水浇。

楼主:
云台也烧了,烧了个mos管修好后还是一样没反应,但灯跟没修前一样会亮。那个mos管的那个位置的金箔出来了导致焊接的时候有2个脚是连在一起的,然后现在一直没反应,但我看其他的原件都没有被烧坏。那条飞线是以前修好能用留下的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这么容易烧?

网友:
APM我有资料,要的话晚上给你。

网友:
应该很难搞哦

网友:
顺变节哀呵呵

网友:
APM我有资料,要的话晚上给你

楼主:
谈不上哀,只是这几天碰什么就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