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变砖了求助啊

楼主(2017-07-16):
本来是能正常使用的,不知为何就变得电机不转,地面站也连不上了。红,绿,黄灯常亮,但是蓝灯不亮,如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要死了。。。

楼主:
如图,本来是能连上地面站的,电机也没问题,就变这样了

网友:
换根质量好的安卓数据线再试试。

楼主:
可是地面站连不上怎么刷固件啊?

楼主:
好吧,能刷。但是刷了之后还是这样。用的3.1.5的固件

网友:
不知什么原因。我也碰到过,后来店家给我换了一个

网友:
20包邮收

网友A:
1、能否看到COM口
2、是否能刷写固件
3、以上二条通过,
   (1)检查10脚芯处片是否烧了,
   (2)检查气压计是否脱焊,
   (3)检查6000芯怎是否损坏,
   (4)检查3.3V电压是否正常
4、等你检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否看到COM口
2、是否能刷写固件
3、以上二条通过,

哇大佬出现了!
检查结果如下:
1.com口能看到,如图1
2.能刷写固件,刷写时蓝灯闪烁,如图2,3
3.不知道具体如何检查所以芯片只查了vcc和gnd是否正常
(1)10脚芯片如图4,vcc=4.8v
(2)气压计不知道是哪个,手里的数据手册里没标。。。
(3)6000芯片如图5,vdd=3.33v
(4)如图6,vdd=3.33v
4.此外i2c,osd,gps出都是vcc=4.8v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否看到COM口
2、是否能刷写固件
3、以上二条通过,

另外我在别处看到有人说若出现以下情况:
1.只有电源灯亮
2.电机不转
3.连不上地面站
则需要重写bootloader

我的情况只有第一条和他不一样,除了电源灯之外tx,rx还有红灯都亮了,是否有可能需要重写bootload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大佬出现了!
检查结果如下:
1.com口能看到,如图1

3.3V正常,10脚芯片又没看到烧过的现象,
只能互换元件看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B:
APM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把驱动重新装下换条数据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把驱动重新装下换条数据线就好了

重装谁的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正常,10脚芯片又没看到烧过的现象,
只能互换元件看是那里的问题了, ...

谢谢泡泡老师!您的教程对我帮助很大
我再查查资料看吧,实在不行就找卖家返修

楼主:
联系卖家的结果是硬件出现了问题,红灯常亮意思是设备自检没过,但是自己又查不出问题出在哪,所以拿去返修了。
模友们如果遇到这问题的话建议直接找卖家返修或退换吧,毕竟自检没过很难自己找到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也不是人人都有更换元件的条件。
最后感谢模友们的热心帮助,之后会把卖家的返修检查结果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