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如何设置才能显示 电池的每一片电压?

楼主(2017-07-16):
如题一样 我的6s电池可能一个漏气了 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看到他每一片电芯的电压呢

网友A:
什么接受? 需要电压传感器~接在smart port接口, X8R X6R X4RSB等才可以 这样就回传每片电池电压

网友B:
单片电压是模拟的吧,传感器接入的是几片电芯串联后的电压吧,你咋测

网友C:
漏气了用充电器看一下不就行了么,要是想用x9d度电池数据的话需要单独买传感器,再不就是从飞控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受? 需要电压传感器~接在smart port接口, X8R X6R X4RSB等才可以 这样就回传每片电池电压 ...

我已经走了传感器 而且是x8r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电压是模拟的吧,传感器接入的是几片电芯串联后的电压吧,你咋测

我已经有电压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气了用充电器看一下不就行了么,要是想用x9d度电池数据的话需要单独买传感器,再不就是从飞控读数据

我已经有了传感器了

网友:
x9d设置页面最后一页里面有一个发现新传感器,点一下等着会有新的传感器加进去记得是叫vf什么的

网友:
这么做,有必要吗?

网友(2018-05-12):
好像是使用一个什么特殊的模块!!

网友(2018-06-24):
这个非常实用 学习一下。刚买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