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7-07-16):
APM飞控水平校准不了,总是有点歪,飞机起飞之后有种向前的趋势,有哪位大神知道飞控水平到底怎么校准!

网友A:
校准的时候把机头稍微抬起一点点

也许你的电机装得不是很标准

网友:
调下微调跟重心,看能不能有效果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情况,还没有校准

网友:
自动调参或者调一下遥控器的微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校准的时候把机头稍微抬起一点点

也许你的电机装得不是很标准

正解啊

网友:
往那边偏那边先垫高,静止后,再开始做水平校准

网友:
垫点报纸在校准

网友C:
基本不能完全保证起飞后不往一边偏,

网友:
我的也是  你的解决了吗   求告知方法  我的是起飞就往左 或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啊

怎么没想到 晚上回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能完全保证起飞后不往一边偏,

要一直打舵才可以起飞  一放舵就以很快的速度 往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