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七寸驱动板电子原件

楼主(2017-07-16):
如图所示,原件是一个六角的!求告知芯片型号 谢谢

网友:
这个让人有点无从下手啊

网友:
电源芯片,具体型号不清楚

网友:
去网上直接买驱动板,一堆一堆的,只是要接口正确.

网友:
电源芯片,要想知道型号,找出正负极引脚,查所以六角芯片。或搜同款驱动板图片找清晰元件(碰运气)

网友:
你这个还真有难度!还是数一下你的屏的软排线多少脚,直接买驱动板,不到20块就解决了。你这个是超压了崩的吧。还可能其他的件也有问题。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供电稳压器,5v差不多吧还是3.3也有可能,又可能是升压给led供电

网友:
查查CPU的供电,一般用5v也可能3.3,应该是给CPU供电的。不然就查查是不是给led供电,led一般18V就得买个升压的忘记叫什么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背光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