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翼p2连接不上调参软件

楼主(2017-07-17):
  楼主是前段时间买的新版的极翼p2飞控,然后前段时间连上过一次调参软件,现在换了台电脑就一直连不上
  一直显示com口或波特率选择设置错误⋯⋯
是不是我驱动没装好?
这飞控还没解锁过⋯⋯主控红灯常亮 led双闪
这个有问题嘛

网友A:
电脑系统,,数据线,,com口,,波特率,,,驱动,,
挨个排查

网友B:
调参软件重装一下,确认电脑usb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重装一下,确认电脑usb无问题。

软件重装过了⋯⋯usb怎么确认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系统,,数据线,,com口,,波特率,,,驱动,,
挨个排查

系统win7旗舰版 64位
软件重装过了
新版旧版都试了
串口不能选择
波特率两个也都试过了
驱动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可以装上
后来就不行
数据线还没换过不清楚

网友:
老晋玩这个厉害

网友C:
去极翼群下载个不用安装的旧版调参软件即可。

新版要安装的调参软件要配合新固件,刷了新固件就没办法用O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极翼群下载个不用安装的旧版调参软件即可。

新版要安装的调参软件要配合新固件,刷了新固件就没办法用OS ...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重装过了⋯⋯usb怎么确认没问题

就是电脑是否识别插上设备后是否需要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