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乐迪

楼主(2017-07-17):
请问at9s乐迪遥控器怎么设置失控保护,我设置了油门保护为什么直接就下来了。还有at9s遥控器有没有一键返航功能呀?

网友: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去看优酷讲的很清楚。把飞控认清楚找调参视频

网友:
一键返航是飞控的功能吧

网友:
你还要多潜水,说明书起码认认真真看三遍,里面有你想要的。

飞控不一样失控保护的设置方法也不一样,一键返航也不一样。你用什么飞控都没说,没人帮得了你。

楼主:
妈的说明书没给我,apm飞控!

网友:
多看泡泡教程

网友:
at9s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和返航的,遥控器设置的姿态要对应飞控的姿态(开关的位置和姿态名字)。返航在遥控器姿态选择菜单设置,失控保护在遥控器失控保护菜单结合地面站设置。
可以加我qq2850416973
我把说明书发给你,并指导你怎么设置。

网友:
请看泡泡老师的教程,里面有您想要的,多看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