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螺旋桨和电机电调怎么配吗?

楼主(2017-07-17):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螺旋桨和电机电调怎么配吗?

网友A:
多大电机?

网友:
高kv电机配小桨,低kv电机配大桨,大概来说是这样

网友:
楼主萌新一枚鉴定完毕

网友:
你买的电机都有参数表!根据表格自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机?

2212

网友:
30A电调9045桨

楼主(2017-08-24):
引用 网友A:
看表格

哪有表格

网友(2017-11-16):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