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斯凯遥控器怎么调背光

楼主(2017-07-17):
如题求解,求大神帮忙

网友:
长按menu可以进入遥控器设置
具体怎么设置里面写的挺清楚的

网友:
都是最简单的英文

网友:
好好研究说明书啊

网友:
没有中文

网友:
第二页有个light来着好像

网友:
看图设置吧, 背光对比度,下面这个是选择背光亮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