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人组四轴用的APM2.8和好盈乐天电调,怎么供电啊?求大.

楼主(2017-07-18):
新人组四轴用的APM2.8和好盈乐天电调,怎么供电啊?求大神指导!泡泡老师视频说的那个没懂

网友:
买根bec供电啊,十几块钱

网友A:
看看电调带不带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调带不带BEC

不带!!!!

网友:
电高不带BEC,
你可以再配个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

网友:
玩四轴的tips:
   淘宝搜:减压模块   大约2~3块钱
  如果自己没有电压表的就找那些输出电压固定是5v的减压模块,也差不多3块钱

网友(2018-10-27):
配个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