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4航拍时提示遥控信号微弱

楼主(2017-07-18):
飞了600多米提示遥控信号微弱
飞到640多米是提示未连接
当时飞行环境空旷周围也没什么干扰源

有模友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网友:
这种情况在 精灵4以后的版本里经常出现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网友:
我的3s也没啥问题    飞个100米就失控自动返航了

网友A:
调整一下天线位置

网友:
经常遇到 飞的太低了原因

网友B:
才12米,飞到200你试试可以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2米,飞到200你试试可以飞多远

在  在建的高速路 路基上飞
中间什么也没有
虽说高度不高也不至于600多米就这样呀
用自己组的飞机1公里多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  在建的高速路 路基上飞
中间什么也没有
虽说高度不高也不至于600多米就这样呀

地面的电磁干扰很大,你高度高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天线位置

天线是位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是位置没问题

那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  在建的高速路 路基上飞
中间什么也没有
虽说高度不高也不至于600多米就这样呀

那还是玩自组的吧

网友(2017-12-09):
没有大疆的出来解释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