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楼主(2017-07-18):
APM飞控带电拔插罗盘时就烧了。好像烧了一个电容,都变黑了,还掉了出来,大家看看怎么修好,是什么型号的?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飞控,APM,什么是元件,二端元件,元件类型 作者:沈淼章 8063 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飞控,APM,什么是元件,二端元件,元件类型 作者:沈淼章 9862 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飞控,APM,什么是元件,二端元件,元件类型 作者:沈淼章 8313 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飞控,APM,什么是元件,二端元件,元件类型 作者:沈淼章 4258

网友:
你看看apm原件图就知道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带电拔插罗盘怎么可能烧那里,你太有才了。

楼主:
这个元件叫什么?原来的直接掉出来了,可以焊回去吗?

网友A:
黑色的是电感,绿色的不清楚没研究电路,应该是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元件叫什么?原来的直接掉出来了,可以焊回去吗?

烧成这样,掉出来的也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的肯定是自恢复保险

知道什么型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电感,绿色的不清楚没研究电路,应该是电容。

求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型号

没有图纸,不过电感,电容大小差不多应该没问题!

楼主:
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下型号,这种图我不会看......       谢谢

网友:
估计是l1跟z1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下型号,这种图我不会看......       谢谢

只要能USB连接电脑,那二个东西,不要也行

楼主(2019-06-25):
C17   1uF贴片电容

已经修好

补充内容 (2019-7-7 15:14):
不是电容,是磁珠

网友(2017-07-18):
APM飞控带电拔插罗盘时就烧了。好像烧了一个电容,都变黑了,还掉了出来,大家看看怎么修好,是什么型号的?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飞控,APM,什么是元件,二端元件,元件类型 作者:沈淼章 4180 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飞控,APM,什么是元件,二端元件,元件类型 作者:沈淼章 5545 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飞控,APM,什么是元件,二端元件,元件类型 作者:沈淼章 8006 APM烧了一个元件,怎么修? 飞控,APM,什么是元件,二端元件,元件类型 作者:沈淼章 7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