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大神 控的无线信号降到20%

楼主(2017-07-19):
开机 都不设置 信号一切正常

然后进入快捷功能  设置组合开关   三段  二段开关
确认以后 退出 发现  tx  rx信号都降到20%了
再进入组合开关项   恢复默认设置  退出 信号又变回100%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自动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降的?

是的   设置完就降了   恢复后信号又正常了

网友B:
如果是A12板 那就一般不是固件问题  单片机供电模块还有2401供电模块用好点的1117 3.3 加104和100uf电容 这两个供电的地方找找原因

网友:
你这要是老版本固件 估计调下微调都得降到20%,供电模块不行的很容易有这种情况。

网友:
5楼说得有道理,继续关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把排线都换掉 一个个的接头拔出来给焊接一遍  正常

网友C(2018-02-15):
我的快捷功能点不进去的,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快捷功能点不进去的,怎么回事?

去群里找最新的固件    下载进去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12板 那就一般不是固件问题  单片机供电模块还有2401供电模块用好点的1117 3.3 加104和100uf电容 这 ...

是不是要在芯片旁边单独加1个7805还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