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新手技术交流解答贴,多位资深玩家坐镇,有问必答

楼主(2017-07-19):
问题解答贴提问交流范围:
1、关于设备选择与动力搭配
2、关于穿越机安装调试
3、关于穿越机最新动态
4、关于穿越机装机经验分享
楼主会尽量帮大家找资料,回答问题,或者拍摄视频解答。欢迎新手来提问和交流。

Runcam split 开箱视频来啦: http://www.moz8.com/thread-93034-1-1.html
黑蚁穿越-大熊S手把手教你制作X9D模型图标:http://www.moz8.com/thread-86006-1-1.html

网友(2018-10-21):
35a的电调能搭配2200mah,40c的电池吗,小白不懂,求教

网友:
我已被CC3D的驱动搞烦了。。电脑能识别。。OpenPilot 就是不能通讯。。

网友:
飞机上电后没有反应,遥控已经对频,已经解锁,飞控灯一直红闪,调参软件试电机都是正常运行。请问这是什么情况?之前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2018-09-12):
天地七连liftoff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2018-06-05):
引用 网友A:
naze32 飞控rev6版本 和黑色D10接收机怎么接线的?百度了好几天了找不到接线方法, ...

拍一张飞控的照片看看!naze32哪个时代本来就乱,rev6就更不知道是哪个版本了!

网友A(2018-03-21):
naze32 飞控rev6版本 和黑色D10接收机怎么接线的?百度了好几天了找不到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和摄像头怎摸接分电板,接分电板哪里

图传和摄像头一般都是BEC供电,这样滤波效果会好很多,摄像头和图传之间只需连接信号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助大神,摄像头上1.8mm  2.2mm  2.3mm  2.5mm代表什么意思?百度有的说光圈,有的说角度,还是没明白。对 ...

数字越小畸变越大但是视野越广,一般2.1mm比较常用

网友B:
图传和摄像头怎摸接分电板,接分电板哪里

网友C:
求助大神,摄像头上1.8mm  2.2mm  2.3mm  2.5mm代表什么意思?百度有的说光圈,有的说角度,还是没明白。对画面有什么影响,哪个画面边缘变形大?

网友D(2017-07-19):
数字高清低延时短距离图传什么时候能出

网友E:
大熊,想入手一个穿越机,但是焊工有限,也能焊,就是没有信心,那么卖家能不能把四合一电调线焊好,装好香蕉头,这样和电机对插方便,电机转向也好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熊,想入手一个穿越机,但是焊工有限,也能焊,就是没有信心,那么卖家能不能把四合一电调线焊好,装好香 ...

有焊接服务的,买飞塔的时候顺便带上换焊接服务就好了(图片里就是)--玩穿越机,就用黑蚁飞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熊,想入手一个穿越机,但是焊工有限,也能焊,就是没有信心,那么卖家能不能把四合一电调线焊好,装好香 ...

一般像黑蚁都会提供整机装机调试服务和焊接服务,免除你的后顾之忧的。最终你慢慢学习也会变成老鸟的。哈哈,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高清低延时短距离图传什么时候能出

低延迟是用来FPV使用么,如果是航拍我觉得大疆的延迟是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高清低延时短距离图传什么时候能出

有以色列图传,不过不建议使用,这个有得就有失,你想要高清就有延迟,没有延迟,画质就会有所下降,FPV就是要享受速度与刺激的所带来的快感,如果你想航拍的话,那个新款雨燕摄像头很适合你呀,“穿拍机”哈哈哈--玩穿越机,就用黑蚁飞塔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F:
新手什么都不会的,怎么玩,玩些什么快上手,比如模拟,新手要图传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什么都不会的,怎么玩,玩些什么快上手,比如模拟,新手要图传玩吗

Liftoff之类的模拟器吧
KZ有教程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什么都不会的,怎么玩,玩些什么快上手,比如模拟,新手要图传玩吗

有两个策略咯,可以先第三人称飞行熟悉飞机操作,再上图传摄像头第一人称飞行,也有的人说直接第一人称飞行,你可以先飞飞模拟器适应下节奏吧。

网友G:
我是新手,我想问下设备选择与动力如何搭配?还有图传我一直不是太懂,有没有比较专业的解释,如何选择和搭配摄像头,接收机,显示器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H:
黑蚁F4飞塔+210机架,分享一下PID

楼主(2017-08-18):
引用 网友G:
我是新手,我想问下设备选择与动力如何搭配?还有图传我一直不是太懂,有没有比较专业的解释,如何选择和搭 ...

主流电机2205上4s动力新手完全够了,新手五六十的电机可以了,图传就是把摄像头的图像通过模拟信号发给你这边的接收接收在转换成图像,中间压缩会很厉害,不过模拟图传延迟很低,至于像大疆或者以色列那种高清图传延迟还是偏高了点对于高速FPV穿越还是略显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新手,我想问下设备选择与动力如何搭配?还有图传我一直不是太懂,有没有比较专业的解释,如何选择和搭 ...

摄像头主流runcam foxeer之类的都行,新手要便宜点看看索尼芯片的摄像头也可以用,至于显示器就看预算了,新手买个小屏幕或者头戴显示屏比较经济,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如果预算充足买个视频眼睛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确认你能习惯,有的人用眼镜飞据说会飞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黑蚁F4飞塔+210机架,分享一下PID

因人而异吧,至少这个参数各方面比较平均

网友H:
引用 楼主:
Liftoff之类的模拟器吧
KZ有教程可以参考:

FS-i6怎么连接设置了,模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FS-i6怎么连接设置了,模拟器了?

同理啊PPM模式一样的设置方法,首先你要熟悉你的遥控器,一般都通过有加密狗,然后再设置选项和遥控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同理啊PPM模式一样的设置方法,首先你要熟悉你的遥控器,一般都通过有加密狗,然后再设置选项和遥控器。 ...

凤凰模拟器可以连接FS-I6,但是Liftoff就连不上FS-I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凤凰模拟器可以连接FS-I6,但是Liftoff就连不上FS-I6了。

用g3模式试试呗

网友H:
F4 飞塔,正X210机架,正常起飞一个电池,电机就发烫,这样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F4 飞塔,正X210机架,正常起飞一个电池,电机就发烫,这样怎么解决?

适当降低d或者p的值,检查螺丝有没有顶住定子造成短路的情况。

网友I:
請問什麼是刷槳聲
還有電機抽風代表什麼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什麼是刷槳聲
還有電機抽風代表什麼意思呢?

桨的声音和桨自身结构有关吧,还有动平衡也有一定关系。抽风代表不正常,电机和电调是一个系统,单纯电机抽风也不排除是有电调控制的因素。

网友J(2017-09-21):
我原来的飞控不大好控制 ,
要不飞太高要不掉下来,
很飘,
我的遥控曲线调不好呀,
换遥控呢还是换飞控,
我的飞控是CC3D,
遥控是华科尔D7

网友:
求大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原来的飞控不大好控制 ,
要不飞太高要不掉下来,
很飘,

cc3d一般是用来飞自稳哈,穿越机有点漂正常,现在主流都是用F3F4飞控用手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原来的飞控不大好控制 ,
要不飞太高要不掉下来,
很飘,

遥控器d7是差了点,应该是套机配的吧,如果想升级空间很大,富斯i6,或者乐迪at9,华科尔d10等遥控器都可以考虑

网友(2018-12-17):
求大神给个翻墙软件;960149288@qq.com

网友:
求大神给个翻墙软件

网友(2019-01-19):
我的飞控能连接就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
请求支援

网友:
请教大神,新手应该怎么选择穿越机?选什么机型?多大轴距的?有没有具体的选择配置清单?(零件自组也可以)

网友K:
版主好!我是绝对新人,现在想请教个问题:朋友给了我一台穿越机,飞了一段时间烧了一个电调,还来也吃不准那些坏了,就索性换了同品牌的了分电板和飞控和一个电调,还换了4的电机,现在通电后遥控没有反应,问:需要连电脑去调参嘛?或者要对频什么的哇?

网友(2019-02-25):
想问一下电池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贵,8.9十一块,有没有推荐的购买渠道或者自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版主好!我是绝对新人,现在想请教个问题:朋友给了我一台穿越机,飞了一段时间烧了一个电调,还来也吃不准 ...

用betaflight调参  如果买的飞控没有固件还要先刷固件  装上去不是就能用起来的

网友(2019-03-27):
大力f405飞控配大力40a电调 上电没有反应也没有音乐飞控红灯隔几秒闪一下 如果放置几个小时上电一切又正常了 一会儿又没反应了 如此反复 求大佬解答 不胜感激

网友(2019-05-09):
穿越机炸过之后抖动,一开始以为桨炸变形了就换了全新桨,后来还是抖,就重新校准了电调,还是抖,pid没变过,没炸之前不抖,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sbus 无壳版怎么接f3

网友(2019-07-03):
解锁后退油门四个电机不一起转这样正常吗?不正常怎么调试?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套靠谱的入门级穿越机清单   遥控器呢》?

网友(2019-11-27):
请问原来玩无人机的,现在入穿越机。遥控推荐什么啊?原来手里有富斯i6

网友(2020-02-13):
求指导这个怎样刷固件http://www.moz8.com/thread-179504-1-1.html

网友(2020-06-02):
楼主,有没有那种特别便宜的穿越机架

网友(2020-11-05):
请问 新手买遥控咋选择?预算千元左右。什么贴吧QQ群目前了解到有这些个还不错,jumper  T18 TX18S tx16s  X9D目前也就知道这几个  。刚开始玩DRL 目前用的是游戏手柄。请大神指点

网友(2022-10-30):
QAV250 F4飞控 上窜下调,炸机数次,能否通过地面站调节气压定高,飞行温柔点好操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