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燕1806电机绕线问题

楼主(2017-07-19):
各位大神~银燕1806电机烧了怎么重新绕线?
                      电机是12n14p
                      我试了 顺~逆~逆~顺   不能正常转

在线等

楼主:
我用不同的顺序绕了6次都不行,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找个绕线的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接线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所有的ende接在一起,然后3个anf接出,一个是每组绕完后的ende接在下一组的anf上接出,最后的ende接在最开始的anf。

网友:
看我的贴子,哈

网友:
买个好的进行破解在自己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