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的ide进行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7-07-19):
用arduino编译3.2.1固件的时候显示有255kb,但是实际找到的hex文件却有780kb,什么情况啊?差的也太多了,apm2.8存储就256kb还要去掉bootloader,hex文件为啥会有780kb这么大

网友A:
ardunio编译的不是ino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nio编译的不是ino文件吗?

ino是工程文件,编译生成并且能上传单片机的是二进制文件.hex是十六进制文件,可以直接上传的

网友B:
hex文件是以文本形式表述的十六进制文件不是bin纯二进制文件。

hex文件格式每一行开头是地址,十六进制表示,后面是数据,也是十六进制表示,还有校验。

不看其他,但看数据,一个字节的数据用十六进制表示就是00到FF,需要两个ascii字符,实际表现存储到硬盘上要占两个字节。

所以显然hex文件比实际要下载到芯片的数据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x文件是以文本形式表述的十六进制文件不是bin纯二进制文件。

hex文件格式每一行开头是地址,十六进制表 ...

就是说实际固件大小以编译器的结果为准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实际固件大小以编译器的结果为准是吗?

对,只有以二进制数值存储才能对应上。

该死的字数限制,我只想说一个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只有以二进制数值存储才能对应上。

该死的字数限制,我只想说一个字而已 ...

还有个事,arduino编译的时候提示了一大堆警告,但是最后编译成功了。这样编译出来的固件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事,arduino编译的时候提示了一大堆警告,但是最后编译成功了。这样编译出来的固件会有问题吗? ...

这得看具体内容了,一般来说大部分警告可以不管,但有时候你运行不对的原因就藏在警告里。

所以我编程习惯是中间调试不管,最终版本一定要消掉所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具体内容了,一般来说大部分警告可以不管,但有时候你运行不对的原因就藏在警告里。

所以我编程习 ...

这样啊,我没有改动源码,直接编译的3.2.1,但还是有很多警告,应该可以不管
前辈你一般用什么方式编译源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没有改动源码,直接编译的3.2.1,但还是有很多警告,应该可以不管
前辈你一般用什么方式编译源 ...

看具体项目啊,这个没有啥固定方式

网友:
每次编译hex只有几KB的小萌新瑟瑟发抖